楼主(2023-03-22):
长期使用是否都一样?高电平有效会有问题不?

网友A:
24V经过继电器常开接阀一端 另外一端接0V

网友B:
一般是控制正极的通断;

网友C:
接24伏正极。

网友D:
我都是控制正极的

网友E:
我都是控制正极,负极有时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F:
和PLC一样,你COM端是接0V还是24V?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G:
我喜欢共+24v的 保护输出点

网友H:
两者都可以,不影响正常使用。公司的设备两种都有,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I:
我是接24伏正极。

网友J:
不要机械的照搬
如果选用这样的电磁阀,又是晶体管NPN输出的PLC,还同居,你还坚持控正吗?

楼主:
回复 网友J:
NPN输出也是通过继电器转一下吧,这种的有啥问题么?

网友J:
回复 楼主:
这种阀,又安装在同一个箱体内,还要中继?
土豪也很少用中继

网友K:
看来,只有我是控制负极,最开始学习电工的时候也控过正极,但是后来用NPN型接近开关,PLC等等都是控制负极,所以现在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所有直流电路全部控制负极。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以前也是一直控制负极的,后面考虑到负极如果接地就改成正极了

网友L:
都经过中间继电器了,还纠结啥啊,你的控制对象是继电器,然后才是经过继电器去控制电磁阀线圈

网友M:
都用继电器转换了,这个好办的,你喜欢使用哪种都可以。不过根据PLC输出来做才是最好的。

网友N:
这个根据PLC输出极性来,默认选择都是晶体管的。
当然,有中间继电器肯定控制+24V,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