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这样的电压冲击试验该怎样设计?(20230323)

楼主(2023-03-22):
如图,有2个变压器循环给测试件供不同电压,本来是打算通过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KM1和KM2实现,现在不太好解决的是KM1和KM2切换的瞬间,测试件会失电,如果KM1和KM2都吸合,又怕电压叠加把测试件或变压器搞坏,而且变压器已有很难换其他方案的了。可以添加什么元件来保证切换过程不失电呢?

网友A:
有无缝切换的双电源控制器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网友B:
并联一个大的无极性电容,断开任一个KM时电容会放电。保证瞬时一直有电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实验?实验目的是什么?

网友C:
你时间继电器切换设定是多少,失电时间是多少?实验有对失电时间有要求吗?

网友D:
既然220V都没事,110V还有必要测试吗?

网友E:
220V的半波整流不是110V吗?一个变压器不就解决了,为什么需要2个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大的无极性电容,断开任一个KM时电容会放电。保证瞬时一直有电
这是一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V的半波整流不是110V吗?一个变压器不就解决了,为什么需要2个变压器?
输出电压是我随便写的,这二个变压器都是手动可调,但不能自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大的无极性电容,断开任一个KM时电容会放电。保证瞬时一直有电
这个电容的规格可以怎么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大的无极性电容,断开任一个KM时电容会放电。保证瞬时一直有电
这个电容的规格可以怎么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是觉得如果测试220伏,电容耐压值可以选400伏级的,容量可以达到几十微法。另外是直接并联就行还是需要做个简单的电路,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G:
切换的时候就算失电,也可以优化控制到毫秒级的,再在输出接个大的电容就可以

网友H:
为什么不用变压器初级线圈抽头控制次级电压,负载直接接在次级,当初级切换的时候,由于次级线圈中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短时间不会失压。
例如,初级440V与220V二个抽头,次级220V输出,当220v接入时1:1,次级220v输出,如果220v接在440V抽头,2:1次级电压输出为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