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2):
自己写了一个物料SMART 200 PLC截长程序,可设置三组长度和数量,并有误差补偿,减速距离设置,配OP320文本显示器,就是停电后来电继续工作做不好,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哪位有程序可参考?

网友A:
做个冷启来,热启动标志?

网友B:
先解决正常停启
再解决正常关机开机
然后是突然停电后的重启

那里出了问题解决那里

估计是计长问题多些
一个是程序,再一个是机械惯性

偶尔可能在“切”的途中停电~可能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停电,or 废一件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