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常开点粘

楼主(2023-03-23):
手柄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开点控制接触器线圈( 某力西  400安),由于频繁操作启停,经常发生中间继电器开点粘连,现在我想使用小接触器替代原中间继电器,不知道效果如何?大家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楼主:
现在想用他替代。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换成接触器,毕竟中间继电器触点一般都是5A的电流,接触器的触点电流比较大。换成接触器的话应该有改善。

网友B:
用这种大脚的试试,两组触点并联起来

网友C:
对,换成接触式继电器。

网友D:
用大电流固态的也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用他替代。
可以
但控制它的继电器会不会也粘连
选用MY继电器就是错误,还是14脚的?

换LY8脚的
并接RC模块
都可以延长继电器使用寿命

网友F:
使用过固态继电器,你会觉得,嗯,真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想用他替代。
可以
但控制它的继电器会不会也粘连
选用MY继电器就是错误,还是14脚的?

换LY8脚的
并接RC模块
都可以延长继电器使用寿命
我先试一试吧。目前就这个具备条件

网友G:
是电流太大了吗 换大一点啊

网友H:
频繁动作吗,触点并联电容,消电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频繁动作吗,触点并联电容,消电弧
是的。频繁动作。

网友I:
触点加RC抗冲击

网友J:
频繁动作建议还是用继电器,不管是固态继电器也好,还是传统的中间继电器也好,看看你选择的元件的电气参数,只要参数合适,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频繁动作建议还是用继电器,不管是固态继电器也好,还是传统的中间继电器也好,看看你选择的元件的电气参数,只要参数合适,是不会出现问题的,接触器不适合频繁启动。
不好意思,接触器不适合频繁启动还第一次听说。

网友K:
上面建议用固态的,如果是普通的开关场合,没有问题,如果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场合,不能使用固态,否则就会炸机,这个问题之前吃过亏,后来了解了一下,很多人都吃过这样的亏,目前无解。

网友J:
回复 网友A:
额,刚才去查了一下参数,确实没有这种说法了,估计我的记忆出错了,或者是习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上面建议用固态的,如果是普通的开关场合,没有问题,如果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场合,不能使用固态,否则就会炸机,这个问题之前吃过亏,后来了解了一下,很多人都吃过这样的亏,目前无解。
他用固态替代继电器,去控制接触器,即便电机要求正反转,为啥会炸机?
除非正反没互锁,正反转换时间太短
你是固态直接控制电机正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额,刚才去查了一下参数,确实没有这种说法了,估计我的记忆出错了,或者是习惯问题。
不完全错,因为【频繁】的概念好像没人说明

网友L:
400A的接触器的线圈吸合电流不小哦,原来设计本就不该用MY4这样的中间继电器去控制,品质好的,短时间使用还可以,频繁使用肯定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400A的接触器的线圈吸合电流不小哦,原来设计本就不该用MY4这样的中间继电器去控制,品质好的,短时间使用还可以,频繁使用肯定不行的
是的。中间继电器频繁粘连

网友M:
感觉9A的接触器也比10A的继电器好点

网友K:
回复 网友E:
我们不争论这个问题,你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了,保证会炸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我们不争论这个问题,你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了,保证会炸到你怀疑人生。
使用过多个项目,最典型的是电梯,立体车库

网友N:
频繁就上固态

网友O:
如果动作频率高可以上固态。。如果不高就上控制继电器。。像CAD32。。

网友E:
频繁在这里与用固态没大关系,再频繁它也不能超过接触器的动作
还是电流临界或超过接触器线圈,又没做相应电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频繁在这里与用固态没大关系,再频繁它也不能超过接触器的动作
还是电流临界或超过接触器线圈,又没做相应电路处理
确实是。现在只能用控制接触器替代看看效果

网友P:
设计用MY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去控制400A交流接触器的工程师出来挨打!
有个东西叫接触式中间继电器!

网友Q:
https://www.c-lin.cn/dcjdqjcz.html
使用大功率继电器
或者
使用接触器式继电器

网友R:
触点黏连,选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