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3):
DOPSoft4.00.16版本有Lua程序功能,Lua手册只介绍了Lua编程方法,组件中如何调用找不到???

网友A(2023-05-14):
顶一个,求大侠解答!

网友B(2025-04-27):
宏指令中是不能调用LUA程序的,这是两个独立的程序指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将cycle宏看做是一个特殊的LUA程序,因为他们都是反复执行的,在程序设定中,也有两个的优先级设定。但即使这样,也只能是cycle宏中调用其他宏,其他的宏指令中不能调用cycle宏。

其实,可以自己尝试编个HMI的组态程序,亲自动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