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电位器控制松下转矩模式 怎么接线?

楼主(2023-03-23):
想用电位器控制松下转矩模式 怎么接线?

网友A:
你端子上标的AVI 就是14号端子?还是14号是另外的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14脚 是松下伺服的手册 其余照片 都是卖电位器的截图

网友A:
那又搞个变频器的接线图?还以为用的是变频器;伺服详细的接线图发上来;

网友B:
【想用电位器控制松下转矩模式 怎么接线?】
转矩模式 与 接线有关吗?
不应该到手册里找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那个宣传图 只有连接变频器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不太懂呀

网友C:
电位器中心头接14.一端接15试试

网友D:
看接线图是要另外加电源的,弄一个10V的电源,正极接电位器一头,负极接另一头和15脚,电位器中间端接14脚

网友B:
设置 Pr0.01=5 14-15给±10v
设置 Pr3.17=1 16-17给±10v
看你给的图,需要外部提供±10v电压(如果用电位器)
电机只是正转or反转,就可使用10v电源,没有的话串电阻,让电位器14-15得到一个0-10v的电压变化。
只需要电机一个方向转,假设买的电位器是10k

楼主:
回复 网友D:
12V的电源  加多少的电阻  才是1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  0.01  =5   或者3.17=1 的时候   才用16  /17脚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串多大的电阻取决于你用的电位器阻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的电源  加多少的电阻  才是10V

1.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有个电位器可以调节的,应该能调到10V

2.买个10V的电源或者买个7810稳压块

3.加多一个电位器,调到10V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  0.01  =5   或者3.17=1 的时候   才用16  /17脚
0.01=5 32脚空是速度,32脚闭合是你要的转矩,给定应该接14-15
3.17=1应该是16-17脚,具体你找一下3.17的设置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那直接找找10V电源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我先看看 谢谢

网友E:
12V的电源做给定电源,就算你不把它调到10V也是照样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F:
按说明书,可以接入正负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使用电位器    是不是只能输出0-10V?     -10输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24V   想要降到10V  那要接多少的电阻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V   想要降到10V  那要接多少的电阻合适?
欧姆定律
9楼2图就是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电位器    是不是只能输出0-10V?     -10输不了?
单电源能否出±没试过
其他人有作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明白14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抖音看过一个带数显的电位器  是可以输出-10-----0V-----1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学者   这段时间差不多搞懂了 松下伺服的脉冲控制            想用低成本玩一下  转矩控制模式,,还需要设置 很多参数  感觉没有人手把手教   还真玩不起来

网友B:
或许这样的结构能将单电源变成±电源
or 右侧这样的电位器就是你抖音说的电位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在伺服里找了下    可以直接换向的功能    只需要输出0-10V就可以   感谢你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在伺服里找了下    可以直接换向的功能    只需要输出0-10V就可以   感谢你的指导
这样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