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3):
动态静态毛刺都很大,驱动电容都换过,怀疑开关电源问题,大神指导一下,排除示波器毛病

楼主:
引用 楼主:
动态静态毛刺都很大,驱动电容都换过,怀疑开关电源问题,大神指导一下,排除示波器毛病

网友A:
请用接地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