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ct驱动器故障

楼主(2023-03-24):
艾默生ct驱动器显示故障代码0.5pd,这个牌子用的比较少,请问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速
非常感谢,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插上应用卡,频率就限制在了15赫兹,而且更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速
请问应用卡里面带程序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首先这块卡里没有数据参数的,参数都在变频器主板内。这应该是个PG卡,提供编码器反馈的,卡有问题或者编码器有问题,参数不对都可能导致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