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4):
       本文介绍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连接空调控制面板,此篇文章演示用上位机ModScan测试仿真软件连接。
所用设备如下:

1、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型号:四口
2、海林空调控制面板,型号:HL8102DN
3、正泰控制变压器(220V转24V AC),型号:NDK-50
4、上位机(ModScan32仿真软件)

一、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二、参数设置如下:

海林空调控制面板参数为:9600,n,,1;站号地址:1

三、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参数设置如下图:
(1)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ModbusRTU从站模式设置:
一共两种模式可供用户选择,默认为通过Slave ID来对应从站号设置,这种一般上位机选择多一些;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从站地址由ModbusTCP起始地址决定的,从站个数是可选的(1个、7个、66个)
四、上位机ModScan32仿真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IP地址为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IP,端口号:502
(2)读到如下寄存器地址数据
海林空调控制面板HL8102DN, MODBUS协议表地址如下:
注:
** 温度值均为实际数值*10。
** 模拟量计算如下: 假设显示或设定为 100
  则实际输出电压为 100/255*10=3.92V
  实际输出电流; 100/255*20=7.84mA
  浮点输出动作时间计算如下: 假设显示或设定为 100
  浮点输出口 1 的最小输出时间 Tval_min=5s
  浮点输出口 1 的最大输出时间 Tval_max=260s
  则实际动作时间为:100/255*(Tval_max_-Tval_min)=100s
** A/B A 为摄氏度,B 为华氏度

网友A:
这个是把Modbus rtu通讯的仪表数据转换到modbus TCP来读写?最大支持66个从站?从站多了会不会卡顿?响应时间一般多长?

网友B:
这个的优势在哪儿?配置感觉还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站建议不要接太多,因为毕竟是485通讯,数量越多就会越容易出现问题,建议接7-8个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成ModbusTCP通讯,有的上位机或者PLC不能走ModbusRTU通讯,配置很简单的,没什么难度,新手都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