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5):
如题,因为在山区或空旷地区,架空电力供电线路在雷雨季节经常遭到雷击,导致用电设备经常损坏,电力部门有责任(或规范要求)在末端增加防雷设备吗?如图这种形式,供电线路遇到雷击,将导致高压大电流进入用电器中造成损坏,他们应该在末端加个类似于氧化锌材质的避雷设备吗?

网友A:
用户自己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户一般只能在户内加2级防雷模块(开关型),还容易损坏,不如电力部门在电杆末端加设氧化锌避雷器(便宜又实用,且不易损坏,只是施工稍微麻烦,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A:
自己在房区立避雷杆吧

网友B:
为了自己的设备安全,还是自己加吧,不要指望老爷了,毕竟损失是自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肯定要加,只是防雷效果有限,自己加的又容易失效,希望上一级也能加上就保险了

网友C:
这个需要你能举证是供电线路被雷击造成你放设备损坏吧。

网友D:
加空线进入用户变压器时在变压器高压侧加装10KV氧化锌避雷器,在低压侧一级配电柜加装阀型避雷器,二级柜加装浪涌保护器。在变压器高压侧加装10KV氧化锌避雷器最容易。高压线路一般最容易受到的是雷电波侵入,加装避雷针起到的作用不大。

网友E:
楼主观察的还蛮细节的!
这个点很不错,末端都会安装避雷器的,你拍的这个图,不属于末端,是个闲置的预留位,还没有接出线呢,接出线的时候,才会安装避雷器,就是你说的那种户外带伞裙的氧化锌避雷器。

网友F:
这个会是高压线吗?高压线是4线的吗?我认为这是低压线三相4线吧。这中架空线也需要安装避雷器吗?有明白的给讲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观察的还蛮细节的!
这个点很不错,末端都会安装避雷器的,你拍的这个图,不属于末端,是个闲置的预留位,还没有接出线呢,接出线的时候,才会安装避雷器,就是你说的那种户外带伞裙的氧化锌避雷器。
是的,这个就是末端了,只是还未接引出线到室内(正在建设中),因为周边好多这样的布局在2022年6-10月遭很多次雷击,设备(plc、触摸屏、执行器电路板、稳压器、二级SPD(没有一级))均反复损坏,不说设备本身成本损失,就是差旅费也花费不少,整体支出都够重新上几套了。现在一到边远山区做项目就害怕(瑟瑟发抖)。当地电力部门从不在低压电力线路中加设避雷设备,所以我想求助下有没有规范需要他们做避雷措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会是高压线吗?高压线是4线的吗?我认为这是低压线三相4线吧。这中架空线也需要安装避雷器吗?有明白的给讲解下
这个确实是低压供电,高压的话在末端会有变压器肯定会用到氧化锌避雷器。但是低压架空线路(还装在山顶)同样会引高压雷电进入到用电器中,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规范要求低压架空供电线路在铺设中也要考虑防雷措施。

网友G:
低压线路电力公司不会给你装避雷器的,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规范和案例。
都低压了,你自己做好防雷就行了,进户后你自己做一级氧化锌避雷系统,到柜子里再做一级,然后你不用系统提供的220V零线来做控制,全部控制用400/220V隔离变压器(最好选用C型铁芯双线圈),铁芯和次级良好接地。
接地一定要花钱做好,是关键。
这种经过雷区后确实很麻烦,一个煤矿客户厂区本身就在雷区,无论怎么搞避雷,只要是直击雷,通讯系统就会损坏数个W,甚至10+W,煤科院的专家都没得法!一套地面的S7-300系统也是苦不堪言,后来在开关电源前加隔离变压器,另外用钢芯铝绞线把这套系统的接地连接上从地下埋起拉了几十米远再做了接地体,效果出奇的好,就没有再被雷击过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会是高压线吗?高压线是4线的吗?我认为这是低压线三相4线吧。这中架空线也需要安装避雷器吗?有明白的给讲解下
这个确实是低压供电,高压的话在末端会有变压器肯定会用到氧化锌避雷器。但是低压架空线路(还装在山顶)同样会引高压雷电进入到用电器中,所以我觉得应该有规范要求低压架空供电线路在铺设中也要考虑防雷措施。

低压线路是自己加避雷器(也称为浪涌保护器)的,通常是在进线柜内增加。

因为低压工业用电终端通常就是用户了,剩下的应该是由用户自己负责,供电局不会管你的如何使用(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麻烦就不会理你)。

规范是有“要求低压架空供电线路在铺设中也要考虑防雷措施”,但不是由供电部门负责,而是由用户在入户线后面自己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压线路电力公司不会给你装避雷器的,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规范和案例。
都低压了,你自己做好防雷就行了,进户后你自己做一级氧化锌避雷系统,到柜子里再做一级,然后你不用系统提供的220V零线来做控制,全部控制用400/220V隔离变压器(最好选用C型铁芯双线圈),铁芯和次级良好接地。
接地一定要花钱做好,是关键。
这种经过雷区后确实很麻烦,一个煤矿客户厂区本身就在雷区,无论怎么搞避雷,只要是直击雷,通讯系统就会损坏数个W,甚至10+W,煤科院的专家都没得法!一套地面的S7-300系统也是苦不堪言,后来在开关电源前加隔离变压器,另外用钢芯铝绞线把这套系统的接地连接上从地下埋起拉了几十米远再做了接地体,效果出奇的好,就没有再被雷击过了。
我们在现场的控制柜(其实都是壁挂式的箱体),空间也不是很大,就加了40KA的两级开关式SPD(380V的4P和220V的2P,220V是用了一个单向稳压器来的,这个稳压器是业主强烈建议加上的),装氧化锌型的避雷器似乎不太好装,空间也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淘宝上看到这种,倒是很便宜,但不知道该怎么安装

楼主:
这个地区的用电点如果是10KV到架空线末端,再加上高压氧化锌避雷器和变压器,一年多还没有设备损坏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三相分别装在上端,下端接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上端并相线,下端接地线,这个倒是知道,关键是在控制箱里不好固定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