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压机问题

楼主(2023-03-25):
安装两台变频空压机55KW的。。出口是通过两个储气罐然后共用一根母管。气压设定为0.85。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老是报电机过载故障。

网友A:
1.怀疑你的供气管道进入总母管前没有单向阀,双机同时运行
2.如果你的是活塞机,有可能是二级汽缸的单向阀漏气,但你都用变频了,估计不会是这种古董机
3.不排除电源电压低于330,变频机如果电源电压偏低,很多时候可以运行,但会报过流

网友B:
你应该长期观察下电机电流 然后分析下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C:
空压机出口管道是不是没有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怀疑你的供气管道进入总母管前没有单向阀,双机同时运行
2.如果你的是活塞机,有可能是二级汽缸的单向阀漏气,但你都用变频了,估计不会是这种古董机
3.不排除电源电压低于330,变频机如果电源电压偏低,很多时候可以运行,但会报过流
是螺杆空压机。。电压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是新装的就这样还是最近才出的问题

是两台都报故障还只是其中的一台

钳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有多大

网友E:
是一台还是二台报故障 是一台还可以交换一下变频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新装的就这样还是最近才出的问题

是两台都报故障还只是其中的一台

钳表测一下实际电流有多大
新装的设备。。也确认不是电流大的原因。。两台都会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查看下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路问题吧,有没有松动

网友G:
这种并联同时运行的话就要配单向阀
运行时候现场观察比较好找问题!

网友H:
先单机运行排除空压机本身的问题,如果单机运行没有问题但是并机后报故障,那说明还是并联方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