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al001报警

楼主(2023-03-25):
台达a2,上使能就报001。
电机端动力线剪断,测量另一部分电线,其中两相有阻值。换了一段新线,还是报警。
请问,到底是线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_??

网友A:
驱动器端UVW拆除,上使能还报同样警就拆下送修吧。

网友B:
测下电机绝缘 正常应该三根线有阻值,是不是把插座的线拉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下电机绝缘 正常应该三根线有阻值,是不是把插座的线拉断了
电机正常,坦克链里面的线大概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