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EVS9327-ES上电显示PR1故障

楼主(2023-03-26):
一台伦茨EVS9327-ES伺服驱动器上电显示PR1故障,哪位前辈指导下

楼主:
这个图片貌似发错了,上电显示PR1故障

楼主:
不能回复出厂值

网友A:
c0002==0将工厂设定装入RAM就是恢复出厂值

网友B:
注意这个机器参数需要保存一下,不然断电重启参数恢复

楼主:
现在就是在将c0002设为0时,才出现那个信息

网友B:
断电重启试试,不行把控制端子都拔掉看看。还不行那就是主板可能坏了。

网友C:
出现这故障,恢复出厂设置不能解决的话还是换控制板吧

楼主:
嗯,换了控制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