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系统升级 原来最终还是要玩电

楼主(2023-03-26):
1.开始玩音响系统 初次的设备
2.玩了一段时间,音质明显满足不了听音需求了 更换设备
3.开始在前级上研究,继续添加设备
4.开始扩展设备
5.发现设备不是越多越好 需要调整
发现玩音响就是 玩信/电 信号与电
于是开始在电上面研究。。。

楼主:
6.两台滤波器开始了音响系统的电的纯净。。。
7.开始调整滤波器的数量与型号与串联
8.开始测试音响电源系统滤波器串联效果(增加了时序器发现影响音质)
9.开始调整滤波器与电源系统
10.重点强化滤波器与电源系统
11.PC HIFI 电源系统基本组建完成
感觉音质不是很满意。。。需要继续在电的纯净度上研究

楼主:
12.开始研究滤波器与音频隔离牛区别
拆 看看滤波器里面的用料与电路设计
拆 看看音频隔离牛里面的用料与电路设计

楼主:
13. 最终选择了隔离牛与滤波器结合使用
先用滤波器进行滤波 然后输出给音频隔离牛 进行隔离
音源设备与电源系统分组 分别测试完毕 开始全部整合与构建整体机柜
自己设计机柜与自己组装
14.买来铝合金型材材料
15.开始组装
16.铝合金机架制作完成,把音响设备摆上去看看是否合适
17.所有设备都摆放在机架横梁上,保证设备散热好,铝合金材质是壁厚5毫米的欧标型材

楼主:
18. 壁厚5毫米的铝型材可以抗800斤的重量没有问题,同时也散热好 防静电
19.开始穿线
20.基本安装完成
21.整体效果
22.音响系统使用了 2个音频隔离牛,一个滤波器,局部调整了一下

楼主:
23.音响设备框架完成,电源线与信号线需要强化
设备配置的原始电源线
开始更换音响设备电源线测试
更换后的音质 不是很满意 需要继续更好调整电源线
经过反复的对比最终选择了下面这款电源线

楼主:
最后 在其中的CD机设备细节上进行了部分强化 使用了(大碟镇)
线材也使用了镀银的信号线

楼主:
在PC HIFI 的系统上全部使用外部音频时钟 进行控制USB数字界面与解码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那几副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那几副画
厉害 那个画老贵了

楼主:
听一下各阶段测试的音质吧

4个滤波器的音质

楼主:
6个滤波器的音质

楼主:
1个音频隔离牛与一个滤波器的音质

楼主:
2个音频隔离牛与一个滤波器的音质(这个也是我最终选择的方案音质)

楼主:
听音乐的时候 倚靠在罗汉床上 顺势喝上点茶 放松一下 对健康有好处

网友B:
音响发烧友

网友C:
重要的不还有声学吗?好不好还有心理学

网友D:
还有房子需要布局修改一下,一要利于风水,二要利于混音.所有的金属构件要去除,全木的反射吸收刚刚符合自然.

网友E:
像我等普通民众,还是搞个普通功放完事。

我用的天龙AVRX2100W,带HDMI切换,解码,家里5.1系统,看看大片带DTS的还是可以。加上投影,感觉也还行

就是投影是1080的,没钱换,等有钱换个4K的

网友C:
滤波器才两级的,要想滤得好至少三级

网友F:
玩HIFI,烧钱
如果你再玩一下电子管,不但烧钱还。。。。。脑

网友G:
音箱发烧友!真是土豪呀!默默的问一句,这些设备大概花了多少钱呀?

网友H:
会折腾  会享受

网友I:
水电柔 火电燥 风电薄 核电闹

网友J:
听完几段音频,感觉我的电脑音效都提高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关键那么多滤波之类的,也听不出来区别

网友L:
看得出来,楼主已经开始颐养天年了!
好材料,好设备,还得有个好耳朵!

楼主:
我组装的是PC HIFI (就是用电脑与音响系统连接 进行播放音乐)

CD机有一对支持电脑及解码器输入信号接口,CD机可以不用播放光盘,直接使用电脑或者解码器输入信号也可以工作。

楼主:
我组装的是PC HIFI (就是用电脑与音响系统连接 进行播放音乐)

大白话就是:把音乐数据拷贝到电脑硬盘里面存储,用电脑连接音响设备播放硬盘上面的音乐文件。

下面是具体配置单

楼主:
如果你对电脑组装及配置不是很懂,可以去看看下面这个我写的帖子

网友F:
玩HIFI当中,玩电源玩到尽头就是玩电池

楼主:
已经开始玩电池 用太阳能充电

网友M:
发烧友啊

网友N(2023-08-20):
太阳能发电再变回AC220发,再变压整流成低压直流给功放?

网友N:
还有我想不明白,电源插座就是那个插座,插头与线换成什么样他还是那个样,为什么不直接搞个大水塘用空心铜管来供电

网友N:
有条件要上高温超导了,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