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6):
我们公司设备电路图纸,一直没有搞懂原理,大家多多指教一下

网友A:
图呢 估计又是不会传图吗

网友B:
嗅着图纸标志得知是变频器。有啥不懂的?

RST电源,DI端子应该是控制启停或者速度切换之类的。

UVW是电机,

VM06-1速度是VM06-2的OUT1+电位器设置的。
VM06-2速度没看到速度指定,可能是DI切换或者通讯指定,或者是面板电位器?
VM06-3速度是 VIF1是 VM06-2的OUT直接给定,或者是电位器设置(12V电源分压过来的)
VM06-4速度是 VM03d OUT给定的,或者或者是电位器设置(12V电源分压过来的)

网友C:
估计他是不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控制张力的 应该是电位器检定偏移量,变频器输出调整,具体还要看设备工艺

网友D:
这只是变频器的部分,精细的可以用专用的卷绕型变频器,张力控制一般还有跳动辊反馈,张力传感器,张力放大器。

网友E:
从你这图看

2号是主动的,速度信号可能是通讯或者面板,他的输出给了1号与3号

1号跟随2号,可以单独调节

3号有两个速度信号,一个是1号输出的,一个是单独给定的,不知道变频器里面是怎样设置,现在有多种组合方式,
可以相加、相减,也可以其中一个是限速

4号也有两个,一个是3号输出的,一个是单独给定的

单从你这图看不出什么原理,只能分析一个大概的关系,具体这个需要根据工艺来分析才行,

另外你这个图纸应该也不完整,后面还有其他变频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老哥,我想知道的是那个是主机那几个变频器是从机,这个设备采用的是按钮开关启停及加加减速控制,加减速不按按钮开关速度保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哥,我想知道的是那个是主机那几个变频器是从机,这个设备采用的是按钮开关启停及加加减速控制,加减速不按按钮开关速度保持
02这个应该是个主动 其它的都是跟随送料

网友F:
单凭一张图纸,还不能完全确定,还需要根据变频器内部的设置,才能彻底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