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挣钱的行业

楼主(2023-03-26):
近日老人夜进医院,急诊室就有几个床位(原来好多),就租用了120的床,200/h,好在近中午急诊的重症监护室有出院的。

监护室请护工,300/天

治疗费不明~待最后结果

商品~原来院内的都不见了,但是有几个自助机。

那一夜有8人来打狂犬疫苗。

白天7点多开始人多,估计好多人是在门诊挂不上号,一直到下午4点多才见少
原来晚上急诊人可多了

周边能吃饭的地方都进了“小路”很不方便
……
再来说停车,周边停车场火爆
这图是医院的,不是这车咋听这么久
得来途径~偶然
出停车场扫二维码时它抬杆了,在路上按提示添了3-5位车牌号的3位数,结果出此结果。

你能体会啥事来钱了吧

我的停车费咋没收?你能猜到吗?

网友A:
论挣钱和抢钱的区别

网友B:
你挣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医院花钱的速度!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就是孕酮偏低,在东莞塘厦医院检查,医生看她一个人,就吓唬她,说这个很严重,必须住院!说不住院后果自负之类的话!后来我带我老婆去另外一个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事,先吃点药,孕酮就会升上来的,大多数孕妇刚开始都有的偏低!定期检查就好!所以说,有些医院的医生真是畜生!没有一点医德!

网友C:
不是楼主的吧

网友D:
医院的停车费出具在医院的消费单据或发票一般是可以免的,有些医院缴费单就行,有些医院要发票,还有一些必须出具住院费凭据。

网友E:
一天接近300的停车费。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事能说明医闹就这么来的。负责的医生让住院,家属觉得费用高。有一个便宜的方案就接受,没问题时医生水平高,有问题庸医杀人。

网友G:
车主不差钱 估计忘记了这车了

网友H:
前几天到医院出来时,看到一户农民把自己的田地用碎石子在填;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挣钱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医院花钱的速度!我老婆怀孕的时候,就是孕酮偏低,在东莞塘厦医院检查,医生看她一个人,就吓唬她,说这个很严重,必须住院!说不住院后果自负之类的话!后来我带我老婆去另外一个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事,先吃点药,孕酮就会升上来的,大多数孕妇刚开始都有的偏低!定期检查就好!所以说,有些医院的医生真是畜生!没有一点医德!

看看去年湘雅医院的莲子壳事件。

其实各行各业都差不多,空调的电容坏了压缩机不启动,有些人会说是压缩机坏了,有些人会说只是电容坏了。

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多找几家对比一下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