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看看这个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23-03-27):
设计思想:有手动上、下、进、退四个动作,有手动下切,相当于半自动,动作过程是:按下手动切,自动下降,到位后,暂停一段时间,然后自动上升,升到位后停止。
现在的现象是:手动下时和手动切(半自动)一样,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看看M0.2

网友B:
写的真乱

网友C:
好乱。。。实在不行,你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按下半自动按钮,执行一套动作,输出用M点,然后用M点再去输出Q点,最后把手动的M点并到半自动的M点上

网友C:
而且你第一步用sm0.0,一直复位M1.1开始的四个点,不应该是sm0.1吗?

网友D:
由于没有文字描述工艺,只看这程序,还是不完整的“子程序”
问题可能出在
1.【I1.2】下限信号
手切 【M0.5】,手下【 M0.2【 都是这个信号切断下降【Q0.2】
下降按钮【I0.3】一直按下,碰到【I1.2】,下降自然中断
此时放开【I0.3】会发生什么情况?
计时【T37】开始
时间到
手切【M0.6】动作,由于你没亮相上升【Q0.1】猜测也同时动作
2.手切动作
与【I0.3】雷同
所以,此程序【I0.2】是要害
最主要的是你对工艺没吃透

网友E:
你这个程序是中切的还是红外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