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张力控制电路图,一直没有搞懂

楼主(2023-03-28):
(无正文)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设备

网友B:
够省钱的,四五个变频器配合使用都不用plc,完全是按钮加继电器接触器实现逻辑控制。变频器调速用电位器。

网友C:
不知你要讨论什么
张力控制在你的这个应用当中,实际上是利用变频的辅助转速控制功能
你的这个系统在应用当中,实际应用效果不是非常好用,是要根据产品需要调整变频的数据,每次换变频都要调整,但整个成本比较低
前段时间搞了一条湿法涂布线,不包括收放卷,用了14个万国牌变频,加两台同步控制器,基本是免调试(控制器数据设置好,客户自己拉回去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