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8):
有哪位大神有控制电路图和方案

网友A:
凸轮控制的改遥控,这个改动应该有比较大吧

网友B:
才10吨的车,建议主吊用变频,那样改就简单多了,和普通一吨的改法一样

网友C:
凸轮控制一般是切电阻控制,你用什么遥控器?

网友D:
遥控器加变频器简单。如果还是电阻断,就得加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D:
10吨的我感觉大车有电阻段,钩子是锥形电机更好改。

网友E:
除非遥控器触点足够多,要不把电阻器改为时间加速

网友F:
用1个旋钮开关,凸轮,遥控选择。遥控上升直接接到上升接触器线圈即直接跨过凸轮,上升接触器工作后另用几个时间继电器,逐级把档位接触器投入,优点遥控按键少,缺点随着逐级把档位接触器的投入,上升会越来越快。

网友G:
遥控也有带多档位控制的。。可以改就是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