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上的肖特基二极管和PNP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3-28):
大家好,上图是驱动电路,其中打标记的肖特基二极管和PNP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呢?非常感谢

网友A:
三极管,加大电流关断,用于快速关断。二极管钳位,保护ge不至于过压损坏

网友A:
可能光耦的内部灌电流不够大,需要加一级增大电流。

网友A:
下面1.2的电阻,相当于限流。这个还是上桥驱动,自举供电。

网友B:
并联那四个电阻的电压大于某值,三极管就会导通,相当于是过流或者是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