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基础问题,REAL类型的数值,做乘除运算为啥误差这么大?

楼主(2023-03-28):
如图,原来一直也没注意过,今天仿真时候拿手机算了一下,误差还真不小
是数据类型的问题吗?我查到的资料是Real类型要比Float类型精度更高呀

网友A:
因为IEEE浮点存在有效位。

网友B:
第一,你这个PLC的浮点计算有问题.并不是所有的PLC都带浮点运算器,老式的计算机,CPU和浮点CPU都是分立的.就是现在,也算是分立的,只不过现在用在图像处理叫GPU,也是比CPU具有更强的浮点能力.
第二,对于过小的数,采用它的倒数计算比较好.比如你这个除以0.003想法采用乘以3333333.这是数值计算的常识.无论你是常数还是通过计算来的数,都要想法让它至少在小数点前有有效位, 这其中还包括改变乘除顺序(比如3/1000*25,不如25*3/1000). 对于加减(累积),会产生截断误差.
第三,如上,浮点有精度,一般的real是指float,32位表达,6位精度.如果需要更精确,采用双精度(64位),也许你的real(比如现在的C)是双精度,但此处不是. 在有些累积的计算上, 往往还不采用浮点(实数), 而采用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