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9):
真的是干的时间越长,胆量越小。已经是老油条了,PLC死机的案例也只经历过一次西门子S7-200,输出误动作也只有一次三菱Q系列。
昨天观察到一次欧姆龙CP1L输出误动作,晶体管输出型带和泉继电器,程序发指令输出点指示亮灯后继电器不动作,然后未发指令输出点指示灯不亮,而继电器动作了。电压、接线和继电器没有任何问题。我拔了输出端子排,再从新插上后来正常了,现在还在正常使用。
今天更厉害的来了,另一台欧姆龙CP1L输入点没有给信号,甚至都拆掉了线路,一组输入灯全部亮了!没来得及照相,太遗憾了!
上次有坛友说遇到台达输出点误动作,我还半信半疑,现在完全相信了。
关键设备动作真的要从硬件设计上下功夫才行,看来脱离PLC的纯继电安全回路真的必不可少。我对PLC可靠性的信心真的受到了挑战!
-------------------------------------------------------分隔线----------------------------------------------------
拆开看了PLC,内部还算干净,但发现CP1L除驱动板有一面刷了薄薄的漆外,其它都没有刷漆。赶紧的全部刷上三防漆!
前年出现过CP1E故障,发现内部PCB板过孔出现在潮湿环境下腐蚀的问题。
看来,PLC选用低端型号还是要谨慎!

网友A:
有一种术语叫SIL.
据说SIL4只能用继电器实现,PLC只能到SIL3.
但碰到过SIL3的PLC大面积损坏的,当然不是误动作,是卡件损坏.这也是不符合SIL3故障率的.

网友B:
尤其是在现场有干扰时,PLC出现乱动作并不少见;

网友C:
之前遇到过一个案例:

设备一自动运行,某个位置的继电器和气缸一阵劈里啪啦,乱动一批,吓死个人

排查几个小时后,发现是旋转工位上用的电滑环接触不良导致。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电滑环的安装钣金件刚性不够,时间一长变形了。

网友D:
PLC本身也是电子产品 发点小脾气 病了 死了也正常

网友E:
PLC”死机”没遇到过,报死机的多是看设备不动了,认为PLC死机,实则是条件没满足。
或程序bug,最典型的是使用减法指令跟比较指令,比较条件是=,而减法指令参数是浮点,最后出现罢工等待=条件满足。

还遇到输出a灯亮,b有输出
类似情况多是使用已久的设备,这种情况最好换PLC,or拆开PLC做个全身理疗净浴。

网友F:
我晕那我这的故障也就能解释了,前段时间二楼设备没有人员送入投入信号,但是一楼设备却接受到了投入信号。一直是怀疑人员误送,后来观看视频结果确认没人员误送。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更换了投入信号按钮。后面到也没有在说起有自动送信号的事。我们通过增加了人工确认程序来解决。现在看帖子想想还真有可能PLC晃点我

网友G:
一点都不奇怪不奇怪,这样的事情见的多了
案例1,翠欧的系统,控制台达私服组成的电主轴凹版印刷机,系统显示速度为零了,但各个版棍还在高速转动,只能把系统电源停了才能停机,重新开机后正常
案例2,FX2N组成的4版凹版印刷机,偶尔显示系统故障,并报警蜂鸣器响,但监测各个报警端口没有报警信号
案例3.FX3u组成的4版凹版印刷机,偶尔性系统停机,重新送电又正常,尝试过多次后把PLC的电源板换新了才解决

网友H:
我们现在用的国产某名牌PLC,一年总会有那么几次问题,基本都表现在模拟量输入模块异常或通讯异常,重启恢复。

网友I:
这个月发生的事情,一台西门子1215的PLC,1L+有正常电压,但输出灯亮,该输出点无电压。偶尔正常偶尔异常。厂区6台设备,有两台存在此情况。目前怀疑是干扰的原因,但也无法给出实际判断

网友J:
谢谢时空可口

网友K:
PLC是专为工业环境设计的,抗干扰能力还是挺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PLC是专为工业环境设计的,抗干扰能力还是挺强的
正常是这样的,但大多山寨的是不会考虑这个的;

网友G:
电子数码的设备,出错总会存在的

网友L:
PLC在不同环境下工作总会出现一些怪现象的,曾遇见一台三菱的,输入异常,每次都是断电正常,找不到原因。闹腾了一个星期后就完全正常了,不知道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