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9):
附上截图

楼主:
怎么才能上传附件,想把整个手册上传上来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才能上传附件,想把整个手册上传上来上传不了。

不要勾 异步上传模式 试试

网友B:
你要看对应的说明书,尤其是接线及参数设定部分。

楼主:
上说明书。

网友C:
说明书里说了两种方式:线性和集电极开路;你可以试一下,记得集电极开路接法,大于5V需要串接电阻,阻值计算见说明书(24V串2.2K)。
另外,如果不行,你可以买一个集电极转差分的模块中转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神加班指点表情。这个我也看到了。如果单端接法,这个I+,I-对应的就是CW+,CW-或CCW+,CCW-。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还有就是参数里没看到设置脉冲输入方式。参数看下面图。

网友A:
如果单端接法,这个I+,I-对应的就是CW+,CW-或CCW+,CCW-。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认为是对的

还有就是参数里没看到设置脉冲输入方式。参数看下面图。

端口没有改变,只是改了接法,应该是不用动参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Y版早上好。多谢!

网友D:
这是松下的一代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