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29):
电脑2块硬盘一个固态是系统盘,所有的软件装在这个固态里面;一块机械用于放文件程序。前一段时间明显感觉电脑慢了一些,也重装了系统,效果不佳,今天跑了一下分,不太会看,想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我的固态是不是该换了。

网友A:
固态是需要看健康度的。

当然,渣SSD也可能用久了性能下降,但是不至于卡顿,

卡顿的时候监控下那个占用率高。

网友B:
干嘛把语言设置成德语!你的固态盘有问题,读还行,你把其它程序关闭了,把网断了,再试一下,如果1G写入还是居然只有数十MB/S,那就已经成渣了。你看一下总的写入量,不乐观。换吧!

网友C:
用5年差不多就该换了
拉动一下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把语言设置成德语!你的固态盘有问题,读还行,你把其它程序关闭了,把网断了,再试一下,如果1G写入还是居然只有数十MB/S,那就已经成渣了。你看一下总的写入量,不乐观。换吧!
今天把虚拟机从机械盘考到固态盘里,大约有42GB,考了将近二十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是需要看健康度的。

当然,渣SSD也可能用久了性能下降,但是不至于卡顿,

卡顿的时候监控下那个占用率高。

你好, 我的健康度只有87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在的TLC QLC颗粒太渣了

你看我这个三星830(MLC),前几年买的,写入200T了,健康度虽然低了(81)),但是没有卡顿过,就是CPU性能不够用了

网友D:
256G,现在价格也不高,想换就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