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0):
家人们,信捷PLC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寄存器地址有偏移吗?M继电器呢?

网友A:
软件里面有信捷的驱动 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我添加这个了,然后寄存器这个也设置好了,但是就是两边没有数,用的模拟,PLC和触摸屏的串口参数也都是一致的

网友B:
屏程序传上看看

网友A:
没有触摸屏的实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实物,用的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的,没有实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实物,用的模拟
程序与实物有毛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添加这个了,然后寄存器这个也设置好了,但是就是两边没有数,用的模拟,PLC和触摸屏的串口参数也都是一致的

但是就是两边没有数

哪两边没有数?是什么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通讯建立成功的话,PLC里面寄存器写值,那屏这边对应的寄存器应该有数值,但是实际上屏这边没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讯建立成功的话,PLC里面寄存器写值,那屏这边对应的寄存器应该有数值,但是实际上屏这边没数

你应该是有PLC没有触摸屏吧

如果这样的话假设是威纶屏(昆仑通态我不熟),触摸屏软件这边要用在线模拟,并且COM口要设定电脑的COM口号

你仔细看看手册吧

网友B:
请问数据对象【设备0_只读HDWUB0010】怎样添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通讯建立成功的话,PLC里面寄存器写值,那屏这边对应的寄存器应该有数值,但是实际上屏这边没数

你应该是有PLC没有触摸屏吧

如果这样的话假设是威纶屏(昆仑通态我不熟),触摸屏软件这边要用在线模拟,并且COM口要设定电脑的COM口号

你仔细看看手册吧
昆仑通态的屏仿真情况下也可以控制实体PLC的。。只要通讯正常。。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是可以控制实体PLC,但要搞清楚具体怎样操作。

像威纶的,参数设置选择COM口时,就要选择电脑的COM口,

假设用的是UBS转232的串口线,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是COM4,那么程序里面的COM口就要选择COM4

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是电脑在与PLC通讯

最后在下载程序进触摸屏前,一定要记得改为触摸屏的COM口,否则触摸屏与PLC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E:
看看设备设置里面的站号及com口,选com1是RS232,站号要和你plc设置的站号一直

网友B:
楼主还没找到问题?
【设备0_只读HDWUB0010】怎么来的?
人工杰作,那就是缺少数据链接

网友F(2024-12-17):
触摸屏与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关系,可以参照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