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0):
慢熔保险,长度相同,在一个110V的交流电路中,250V 10A的保险丝能替代125V 10A的保险丝吗?

网友A:
电压是一个耐压值,可以替代。

网友B:
我也认为可以的。

网友C:
是可以的,电流相同正常可以替换

网友D:
可以将就使用。

网友E:
高低压替代低电压,可以的

网友F:
没问题的!

网友G:
如果仅是电压的区别,完全可以

网友H:
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