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0):
电动机启动运行后再断电,

定子绕组会不会有剩磁!?

同时转子还有慣性在旋转

这时再次接通电源,

会不会产生

剩磁自感电动势+电源电压的

叠加现象,

使电机处于超电压、超电流的状态!?

网友A:
你如果看过普通交流电机改装成发电机的技术文章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了

网友B:
变频启动转工频运行时跳闸的根本原因,就是以上所述。

网友C:
会出现这个现象。你可以做一次实验,在大惯量负载电动机上并联补偿电容,当电源断开后,电动机与电容相互作用进入发电运行状态,电压就出现了,随着电动机转速的衰减,电压逐步降低。如果你接上白炽灯,就能直观的看到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出现这个现象。你可以做一次实验,在大惯量负载电动机上并联补偿电容,当电源断开后,电动机与电容相互作用进入发电运行状态,电压就出现了,随着电动机转速的衰减,电压逐步降低。如果你接上白炽灯,就能直观的看到变化。
可以设计两组对照实验,
一组电机完全启动运转后断电,
短时间内再次接通电源,
监控电动机的绕组电流变化和电压变化;

准备两个同样的电机定子部件,与同一个转子通用配合
另一组电机转子在①号定子绕组完全启动运转后断电,
监控绕组断电后感应电,把旋转的转子移出①号定子绕组,进入②号定子绕组,
然后给②号定子绕组接通电源,再次启动电机转子运行,
这些过程同样要监控电机电源电流变化和电压变化
由此可以对比两种电机二次启动运转的电气参数。

网友B:
楼主的网名有意思,2进制编码,干脆就=153,开玩笑,别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网名有意思,2进制编码,干脆就=153,开玩笑,别当真。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实验设计达不到要求。电动机在断电后有个退磁过程,一般在数秒内,西门子MM440变频器手册里有明确说明。但我没学过《电机学》,不知道这个退磁过程是由于硅钢片本身的退磁时间(或许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还是鼠笼电动机闭合的转子绕组内部环流衰减造成。

楼主:
感谢讨论分享经验,
剩磁,
硅钢片特性,
和转子内环流没有关系了ˉ\_(ツ)_/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