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动原理

楼主(2023-03-30):
这个原理可能工控人没几个搞得清楚,所以在此发问,不懂就问嘛
   我一直和很多人交流问伺服电机为什么转动的这么精确,精准,很多人说是因为编码器,
 这个回答怎么说呢? 编码器只是检测,我想问的是伺服电机为何能够精准定位,精准到走一个脉冲得距离
  我想这应该是电机绕组里的问题了,转子和定子之间的绕组,里面的绕组加上里面的机械结构布局决定了伺服电机接收一个脉冲能够稳定下来走一个角度
  说是这样说,可是为什么伺服电机接收一个脉冲都能稳定下来呢? 可能有人说是编码器。我想说跟编码器没啥关系,这是电机绕组内部的结构绝定的。比如说步进电机,他没有编码器,但是他有步距角,细分之后的步距角是很微小的,电机里面的绕组极其结构能够达到1个脉冲转一个细分步距角
  想想吧,电机里面的绕组说白了就是电磁力,这个电磁力要怎样控制才能让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接收一个脉冲稳定下来的呢? 这个绕组极其结构是如何设计的呢?
  现在大家明白了吧,我说的电机原理是电机执行原理,跟编码器反馈没有任何关系,
 不知道各位工控朋友有谁能够说清楚伺服或者步进电机是如何实现转动一个脉冲角度的呢

网友A:
假设你的车只能全油门或者不踩油门,怎么保持时速60?可以根据时速表,以10ms为周期,比如初始为踩5ms油门,根据实际速度,增加和减少油门时间。伺服也是类似,你的疑问大概在于绕组的机械结构精度达不到编码器的控制精度,实际是通过PWM,SVPWM实现的,精度足够

网友B:
好好学习一下  以后有的接触

网友C(2023-05-24):
伺服电机是一种能够控制位置、速度或者加速度的电机。其转动原理基于电机控制器对电机供电方式的精密控制。
伺服电机通常由电机本体、电机编码器、控制器和供电电源组成。当伺服电机接收到来自控制器的命令时,它会利用电机编码器反馈来确定它的位置和速度,并且调整电动机的输出以确保其行动符合要求。如果控制器检测到电机输出过慢或者过快,它会相应地调整电机的输出以实现更加精准的控制。因此,伺服电机的转动原理是基于反馈和精准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