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三环控制

楼主(2023-03-30):
大家都知道三环,其中电流环是驱动器自己调节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调节外面的速度环和位置环,这里面就是经典的PID控制了
   当我们进行定位控制时,会预先规划好速度曲线和位移曲线,然后PLC 经过计算发送给伺服驱动器,驱动器控制电机按规划曲线进行运动
   这就有点矛盾了啊,按理说PID控制调节的再好,系统输出跟踪系统输入总有一段时间需要延迟才能稳定,例如阶跃输入,系统输出不可能立即达到的,总会过一定时间才能稳定跟踪
  问题来了,PLC里定位控制组态的时间 速度曲线,位移曲线,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能够完全跟踪复制吗?  比如我PLC里规划一个先加速再匀速最后降速的速度曲线走定长值?  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运动能完完全全走这个规划曲线吗?  如果能的话,这不是违背PID原理吗? pID 可没教我们输出立刻跟踪输入的能力

PIF

网友A:
肯定会有滞后,所以插补同步时需要补偿,而且伺服的增益参数要保证差不多。当然匀速的时候可以通过前馈保证没有偏差。

网友B:
用伺服的软件连上可以通过监控功能看到曲线,如果你用厂家默认参数,确实会有延迟的

网友C:
曾经有过同样的疑问,
楼上两位的回复应该是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伺服驱动器确实可以做到很快响应,所以才是伺服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