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3-31):
RT,楼主是学生,老师给了个任务,项目上要求找一种力传感器可以在产品不能截断,两端也不能用螺纹与力传感器连接的情况下测量轴向力,请问有这样的力传感器吗?
老师说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用应变片,但也不知道应变片可行吗?求论坛大佬们支个招,跪谢了

网友A:
有这类产品,但很贵,比如奇石乐 HBM

网友B:
你不能固定传感器就不能直接测量,只能通过间接的测量方式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别误导人家  X Y 方向测力传感器跟常规的传感器不一样,别想当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误导人家  X Y 方向测力传感器跟常规的传感器不一样,别想当然
如果说他想当然,那你说的【奇石乐 HBM】传感器又是如何解决楼主的问题?

请注意楼主的要求,即便用他老师说的【应变片】装在哪里,其不也是间接检测吗?
请明示检测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这类力传感器的原理是什么呢?多维力传感器可以在不直接受力的情况下测力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去奇石乐  HBM官网查看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奇石乐  HBM官网查看一下相关资料
https://www.hbm.com/cn/0249/force-sensors-and-force-transducers/
请问这个网站上哪款传感器适合楼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