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24V的消防应急灯

楼主(2023-04-01):
DC24V的消防应急灯,可以装在220V电源上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24V的消防应急灯,可以装在220V电源上用吗?

如果你的应急灯要求的输入电源是DC24,装220上估计就是一声响与一团烟,这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B:
DC24V,和AC220V的区别先了解一下

网友C:
这就和穿衣服一样,你非得穿一件小孩衣服,结局就是在穿的时候就坏了。硬要使用就加一个电源转换,不然就是啪一声。

网友D:
看个花、听个响

网友E:
这叫什么事,除非你再加个电源是可以的;

网友F:
装一个小型开关电源

网友G:
这个肯定不能直接用啊  否则就会真的爆了啊

网友H:
注意,楼主问的是消防应急灯,其要求照明时间不小于90分钟
那它的电源供给就分为集中供给or蓄电池供给
具体那种?看使用说明书

现在消防应急灯还有用集中供电么?

网友I:
放炮。可以加个开关电源转换一下电压。

网友J:
你说的这个有问题.
很少有24V的消防应急灯.
只能说是24V电池的消防应急灯.
但它接的主电(正常电)一般是220VAC的,正常时照明和充电是220V的,异常时,比如220V失电,是电池供电.
所以问题没说清楚.还是真用的是24V主/备电的应急灯?

楼主:
奇怪是厂家说可以装,我已经装在那里2天了,可以用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是厂家说可以装,我已经装在那里2天了,可以用没事。

把应急灯上面的铭牌参数拍上来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奇怪是厂家说可以装,我已经装在那里2天了,可以用没事。
你确定这个应急灯是DC24V供电?
把电源线拆了灯会不会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奇怪是厂家说可以装,我已经装在那里2天了,可以用没事。
你确定这个应急灯是DC24V供电?
把电源线拆了灯会不会亮?
别说接上亮,拆了不亮

网友K:
估计你这个是监控用的应急电源灯,一般的民用应灯和消防指示牌是220的,电源电压都不同你干嘛要一起用?

网友L:
可知道有种小功率电源是交直流公用AC\DC24~220V吗?

楼主:
都是不合格产品插头拔了只能亮30-40分钟。

网友M:
爆竹声送给你

网友A:
是不是有些特殊场合只能用DC24的,所以铭牌上这样写着,但实际是DC/AC24-240通吃的

网友N:
如果你的灯具输入要求是DC24V,接入220V会收获烟火。

网友H:
楼主,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那个插座的电压木
最好用傻瓜万用表~自动识别交直流,自动量程的那种

网友H:
回复 网友O:
是不是有点武断了

楼主:
插座电压可以肯定是交流220V。

网友L:
还有一种情况是假冒伪劣产品,不按要求规定乱来。

网友H:
完全是不靠谱的产品
GB17945-2010 要求的检测设备就是AC100-250V

网友O: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有点武断了

这不是武断,这是关系到安全的问题!

三角扁插座等这类电气配件本来设计是为220V及其以上的设备使用的,这是公认的,你如果用在极低(安全)电压设备上,又没有清楚地标示,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就是危险的。

在我四十多年的电工作业生涯中,就曾遇到有电工就是这样操作,给后来人造成伤害,这是血的教训。

网友H:
回复 网友O:
1.一般情况三角插座是AC220,也有AC110
特殊情况有没有其他,这个消防,线路应该是专属,即便是低压24V,你插上一个Ac220的电器能有什么危险?

2.名签上的【额定电源电压DC24V】咋能理解是内部电池的电压?这也是公认的吗?

3.有凭啥说LED是8只串起来的?凑24v/3v=8?

4.电源线旁的DC24V标识就是错的,站的住脚吗?
注意这个产品名签还是标有企业名称,地址,说明书里有电话木?不算三无产品吧
当然它为什么标DC24v?~鬼知道
如果是AC/DC24-240V通用的产品,直接标AC/DC24-240V不香吗

40年也就是83年,这40来年出奇的事还少呀

电眼查:该企业注册资金5万,法人温盛华,2019.11.12注册,电话0760-2259*******

网友H:
楼主闲时,打开一个看看,电池是几伏的
估计是6伏

网友O:
引用 网友H:
1.一般情况三角插座是AC220,也有AC110
特殊情况有没有其他,这个消防,线路应该是专属,即便是低压24V,你插上一个Ac220的电器能有什么危险?

2.名签上的【额定电源电压DC24V】咋能理解是内部电池的电压?这也是公认的吗?

3.有凭啥说LED是8只串起来的?凑24v/3v=8?

4.电源线旁的DC24V标识就是错的,站的住脚吗?
注意这个产品名签还是标有企业名称,地址,说明书里有电话木?不算三无产品吧
当然它为什么标DC24v?~鬼知道
如果是AC/DC24-240V通用的产品,直接标AC/DC24-240V不香吗

40年也就是83年,这40来年出奇的事还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