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塑壳接线问题?

楼主(2023-04-01):
我这里有一个630A的断路器,出到负载端,用的是两根150MM平方的线并起来的,想问下这种直接压在一起的可以用吗?符合标准吗?没有用到辅件连接片。

网友A:
符不符合标准没研究过,但这种接法很常见,本人也这样接过

网友B:
只要一个端子(螺丝)连接的导线(线耳)不超过两条(个)就符合规范要求。

网友C:
GB 50171应该有规定,建议1根,不超过2根.
接地规范里面也有规定是不超过2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网友D:
实际运行中不发热不出问题就可以

网友E:
没什么问题,
就看连接处是不是发热!?
能不能用住!?
如果是烧端子,那么就有可能总是烧端子。
其实,用原配的延長板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