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1):
充电时断时续是不是充电器功率不够用?

网友A:
电脑关机时充,还是这样就有问题,不是电池坏了就是电源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关机时充,还是这样就有问题,不是电池坏了就是电源有问题;
感谢大佬回复,关机冲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就换个电流值大点的电源就行了,你现在用的开机时本身就有功耗,加上充电功率就不够了;

网友B:
看你原装适配器是多大的。
还有充电功率不会是按电池容量/1小时充满的,当然,现在厂家丧心病狂,为了数据好看,标的牛逼哄哄的,什么充电一分钟通话5小时。。

当然,现代人快节奏,都喜欢快充,包括我,手机都喜欢快充,小手机随随便便几十瓦

网友C:
无所谓~只要电脑不罢工就不用管它,最多充电时间久一点
因为68WH,65W 就不是能划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