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1):
程序下载到PlC后隔断时间打开监控就提示要对比时间,然后提示”打开监控提示“不支持显示当前执行状态、转换至扫描结束“,有时要重复上传才能监控,版本是1.12美版的。
有谁知道原因吗?麻烦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谁能猜到
PLC谁家的?
监控使用谁家的?
重新上传?
是不是监控程序关闭,再开机与PLC里的时钟不一致了

楼主:
每次打开监控就出现提示了,特凡,有时时间同步后都不能下载

网友A:
既然是第三方监控软件,问题找软件供应解决

楼主:
step7 v4.0 sp9.25版,我总不能找西门子吧???

网友B:
模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