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1):
TWR( ?BOOL_EN? , ?ARRAY [0..6] OF ANY16_s? );

?ARRAY [0..6] OF ANY16_s?  这个参数是怎么写的  我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WR( ?BOOL_EN? , ?ARRAY [0..6] OF ANY16_s? );

?ARRAY [0..6] OF ANY16_s?  这个参数是怎么写的  我忘记了

1、定义一个任意16位数据长度包含7个元素的数组,可以是带符号位的整数,也可以是无符号整数类型,只要数据长度符合。
2、将你要设定的时间分别赋予数组的各个元素,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3、请勿使用模拟器测试,该指令不被模拟器支持,请使用实体PLC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