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有打错了

楼主(2023-04-02):
(无正文)

网友A:
知道有电就行了

网友B:
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行,不要抠个别字的用法

网友C:
电压电流多是零啊

网友D:
电压表没显示有电压啊,合闸才显示电压吗?

网友E:
问题不显示有电啊,电压表在0位嘛。

网友F:
“以”同“已”是有出处的~是不是说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问题不显示有电啊,电压表在0位嘛。
左上方的转换开关在0位置,电压表自然是0

网友H:
所以说电工可以不用会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同“已”是有出处的~是不是说它?
是的。说对了

网友I:
这样的柜子干嘛连个指示灯都不装?太节约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同“已”是有出处的~是不是说它?
是的。说对了

在有电工证的人群里面,我估计至少有7成的人分不清这两个字。

网友J:
人家用拼音输入法没看仔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