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2):
如上图,自己建的库(汽缸报警),程序里面重复调用。前5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第6个调用的时候,就不动作了。难道这个还有次数的限制?

网友A:
6次就不执行了,也太少了
是不是那里出错了
还是变量用的太多了,任何机器都有内存限制的,不可能∞
西门子手册没有说明,那就请万老师解答

网友B:
感觉是动态变量总数有限制。我也遇到过,调用功能块,编译不报错,下载到PLC里就出错,只好减少功能块调用。
你试试把库改个名cyl1,cyl2,,,,里面的程序一样。调用的时候cyl1调用5次后就换调用cyl2。

网友C:
我遇到过类似调用程序混乱的问题,但是重新把程序编写一边,又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动态变量总数有限制。我也遇到过,调用功能块,编译不报错,下载到PLC里就出错,只好减少功能块调用。
你试试把库改个名cyl1,cyl2,,,,里面的程序一样。调用的时候cyl1调用5次后就换调用cyl2。
重新建了个一模一样的库,名字改了一下。第6次就调用新建的库,问题就解决了。真搞不懂为啥还有次数限制。

网友D(2023-07-20):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动态变量总数有限制。我也遇到过,调用功能块,编译不报错,下载到PLC里就出错,只好减少功能块调用。
你试试把库改个名cyl1,cyl2,,,,里面的程序一样。调用的时候cyl1调用5次后就换调用cyl2。
重新建了个一模一样的库,名字改了一下。第6次就调用新建的库,问题就解决了。真搞不懂为啥还有次数限制。

可能是个假的plc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最多一个调用16次。

网友E(2023-12-18):
不应该啊,这个自建库的名字也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