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书照编高速计数器不计数

楼主(2023-04-02):
照搬书上的程序,但不运行计数,请同行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模式和接线要对应起来

楼主:
模式11,接i0.6啊,没错啊,我用光电开关,没接编码器,是这原因吗?能具体解释下吗?

网友B:
I0.6输入要勾选脉冲捕捉

网友C:
我只看见了十种模式,你这11模式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见了十种模式,你这11模式是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见了十种模式,你这11模式是啥呢?
我的SMART版本是2.07,应该还是比较新的版本,帮助里面没有你这一段,你用的难道是隐藏功能!

楼主:
我是s7 200的第三方教程书,不是官方书籍

网友D:
模式11是正交计数,要接A、B相两个输入,用编码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式11,接i0.6啊,没错啊,我用光电开关,没接编码器,是这原因吗?能具体解释下吗?
估计原因就是没接编码器,直接用光电开关的原因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式11,接i0.6啊,没错啊,我用光电开关,没接编码器,是这原因吗?能具体解释下吗?
1、有什么硬件就选什么样的模式;
2、你选了模式11,就不光要接I0.6,I1.1这个启动信号也要接上,没有启动信号也是会冻结当前值的;模式11是AB正交的模式,也就是起码要是有A相B相两相的编码器;
3、用外部开关模拟高速计数器,那就直接用模式0-8来实验。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模式编号没选对,谢谢楼上同行兄弟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