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2):
一台松下FP-X0 L40R PLC,PROG灯闪烁,RUN灯不亮,不联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运行肯定是不能联机(触屏),但你如果和PC都不联通的话,看看联通的几个条件,数据线,波特率。。。。

网友B:
估计是CPU挂了

网友C:
先确认你的通讯线在其它FP-X的PLC正常通讯上过;

网友D:
使用中的,可能程序掉了
新机,看手册,联机后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