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2):
松下FP-X0 L40R和FP-X0 L40MR PLC,除了正面左端有个RUN/STOP小开关外,还在左侧面有个小方孔,里面小开关,不注意不容易发现,它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这个用来设置波特率的,除了在软件上进行设置之外,这个开关也要跟着一起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来设置波特率的,除了在软件上进行设置之外,这个开关也要跟着一起设置。
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