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报警 ethercat版本

楼主(2023-04-02):
驱动器是 MADLN05BE(ethercat版本) 电机是MSMF012L1U2M 上电时不报警, 通过软件试运行时 有时候转好几圈出现44.0报警 有时候半圈就报警 ,本人第一次玩ethercat 第一关试运行碰到这个问题 头都大了 求帮助 谢谢
电机 和驱动器 是新的 不会有问题 , 编码器线到驱动器距离只有20cm所以自己接的线,是普通电线接的

网友A:
检查连线,不行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B:
你这编码器自己弄的?
换根线试试

网友C:
应该还是编码器的连接线问题,可以淘宝买一条试试

网友D:
楼上给的建议很对,有条件就先换电机试试看,不行就换线。屏蔽线是否正常?编码器坏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E:
先换编码器线,再换电机,不要以为新的就不会坏,以前就遇到过三菱新伺服,第一次通电就发现电机是坏的

网友F:
应该是电机坏了,装机的时候是不是敲了轴

网友G:
驱动器到电机的编码器线没有接屏蔽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屏蔽地线一定要接吗 我有些同款电机没接一样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