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三菱这段程序不太理解干啥用的,有大师傅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2023-04-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三个指令的意思如下,至于在整个程序里面是干啥的,凭这个截图是看不出来的
DINC 是自己加1指令
D* 是乘法
D/ 是除法
最后你需要到三菱的网站去下载相关的手册看看
https://www.mitsubishielectric-fa.cn/site/file-manual?nodetype=244&catalog=245

网友B:
就是要一个计算系数,在模拟量处理时常用~Y=a*X+b,a(你的D206)不确定时,就在屏上留出参数k900/k512的变量输入,由调试员确定

网友C(2023-12-16):
先自加,然后乘,再除,这应该是在计算工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