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3):
有没有仪表的大侠,推荐下有没有那种3段或者以上的的温控器。
我需要改善个东西:
1、在三段温度范围可以对应的输出
2、最好能和信捷PLC通讯,端点输出也行。

网友A:
就买个普通的支持MODBUS协议的温控器,或者买个支持MODBUS的变送器,然后与PLC通讯

PLC读到温度后,这样你要多少段输出都行了。

楼主:
PLC读取温度的数据是怎么处理的,有说明书或者应用介绍一类的吗?
还有读取空气中的温度用什么样的感温线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读取温度的数据是怎么处理的,有说明书或者应用介绍一类的吗?
还有读取空气中的温度用什么样的感温线比较好

你买到温控器后,一般说明书上会有通讯地址给你的,然后用PLC直接读取好了。

至于怎样通讯读取温度值,你看PLC的手册,信捷PLC手册里面有讲的。

什么样的感温线,不清楚,你可以咨询一下卖温控器的。

网友B:
楼主说的:三段是不是指的程序段,如果是则可以考虑选择虹润的 NHR-5400温控器,有MODBUS RTU通讯。读取空气中的温度用铜热电阻(CU50)就行,如果要求精度高选择A级铂热电阻(pt100)。
如果选择温控器,则测量和控制都可以由其来完成了,PLC主要用来读取温控器的测量值和写入给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能测量出的温度,需求三段(或更多)温度如:0-10,10-20,20-30,都有对应的输出

网友C:
你直接买个温度变送器,PLC模拟量输入,里面写个程序,用比较输出信号,想多少个段都由你了呀!

网友D:
那么用三个普通表不能实现?

网友E:
分段式温控一般都标示为智能温控仪,厦门那几个厂家都有这种产品,通讯功能有的型号是选配,在选型之前咨询一下卖家就可以。

网友F:
你需要的是这个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能测量出的温度,需求三段(或更多)温度如:0-10,10-20,20-30,都有对应的输出
就是温控器多段输出,
用三个温控器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A:
万能的淘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有一路输入信号,4组继电器输出的

也可以单入单出,但几个组合在一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有一路输入信号,4组继电器输出的

也可以单入单出,但几个组合在一起的

强大的制造商!
万能的淘宝!
这种仪表会有那么多的需求量吗!?
哪里必须要用这种仪表!?

网友D:
回楼上话,这样的多段输出的温控表是有很多应用场景的,比如燃烧机的温控,热混机的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