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数采仪的通信

楼主(2023-04-03):
各位大佬,我这边有个污水处理车间,环保局装了数采仪,现在厂里要将数采仪的数据通信到中控室WINCC画面上,不知道怎么弄,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现场情况如下
数采仪通过232接口连接至200smart的CPU,CPU装了CM01通信板,CPU与wincc通过网线连接,这个一直正常的,问了数采仪厂家,说通信协议是232,数采仪内部数据是HJ212协议,看了网上的212协议标准,看的一头雾水,还请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HJ212是环保协议,比较复杂,报文很长,PLC解析不是太方便,可以考虑用IGT-SER网关解析,因为支持代码编程,比较方便。

网友B:
查了一下HJ212协议是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200smart肯定是不支持这个协议的。

那就看看自由协议行不行,这个你首先的了解HJ212协议的报文才行,如果不清楚报文就没得搞。

网友C:
直接用个网关就行了
支持环保协议的
传到环保平台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按楼主的要求是需要把HJ212协议转成MODBUS或者PLC能接受的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要求是需要把HJ212协议转成MODBUS或者PLC能接受的协议。
传到网关 网关再给plc
数据量多的话是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这边有个污水处理车间,环保局装了数采仪,现在厂里要将数采仪的数据通信到中控室WINCC画面上,不知道怎么弄,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现场情况如下
数采仪通过232接口连接至200smart的CPU,CPU装了CM01通信板,CPU与wincc通过网线连接,这个一直正常的,问了数采仪厂家,说通信协议是232,数采仪内部数据是HJ212协议,看了网上的212协议标准,看的一头雾水,还请大佬指点一二
是这个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