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3):
目前项目是一个伺服电机带一个转台,动作就是每次转一圈,一分钟170次。如果用相对定位,可能造成累计误差,我在想可不可以每次都执行原点复归,在转台旁边装一个原点开关

网友A:
一分钟170次

算下来0.35秒一次,你觉得这个时间够吗?

网友B:
理论可行。之前做过一台设备,由于机械精度不够,每次动作之前都触发一次回原点,如果我不回原点,误差会越来越大。精度够就没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够的,我测试过电机,能达到这个速度,200ms就可以完成定位。

网友C:
伺服电机,转台,一分钟170次(圈)≈2.83圈/S
说明惯性不大

在转台旁边装一个原点开关~原设计的原点检测没有这个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前也有,不过用的是相对定位控制,检测到开关停止脉冲输出,这就造成了惯性超程,不过调节开关在适当的位置,每次超程一样,这样也能用,因为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这个设计感觉就是不严谨,用着心里就是不舒服,所以想换个方式。

网友C:
回复 楼主:
再装一个开关就解决了?

为啥不用脉冲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够的,我测试过电机,能达到这个速度,200ms就可以完成定位。

只要时间够,不影响工艺,那就没问题呀

网友D:
每次转一圈的话,那一分钟触发170次?三菱的还是Sieme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