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3):
游标卡尺是一种较精密量具,能较精确地测量工件的长度、宽度、深度及内外圆直径等尺寸。游标卡尺由尺身、游标、外测量爪、刀口内测量爪、深度尺、紧固螺钉等组成,常用的规格有 0~125mm、0~150mm、0~200mm、0~300mm、0~500mm 等多种。游标卡尺按其精度可分为:0.1mm、0.05mm、0.02mm 三种。

如何使用游标卡尺读数
第一步:确认游标卡尺精度,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尺身(主尺)的读数的单位为cm,为了方便读数,我们需要化为mm,1cm=10格,所以一格为0.1cm,化为mm,即主尺一格就为1mm。
第二步:确认游标(副尺)读数,游标(副尺)的一格为0.02mm,五格就为0.10mm;此时有两种游标(副尺)读数方法:
第一种:数游标与主尺(从左到右)数过去相对应的格数X0.02;例如:10格在游标上对应的位置为2,我们通过计算:10X0.02=0.20mm;
第二种:直接看游标读数:例如1就为5格,所以为0.10mm; 2为10格就为0.20mm;3就是0.30,mm;以此类推;
第三步:具体读数:结果=主尺读数+游标(副尺读数),

游标卡尺的使用注意事项
游标卡尺是比较精密的测量工具,要轻拿轻放,不得碰撞或跌落地下。使用时不要用来测量粗糙的物体,以免损坏量爪,不用时应置于干燥地方防止锈蚀;
测量工件时,卡脚测量面必须与工件的表面平行或垂直,不得歪斜。且用力不能过大,以免卡脚变形或磨损,影响测量精度;
读数时,视线应与尺面垂直。如需固定读数,可用紧固螺钉将游标固定在尺身上,防止滑动;
测量内径尺寸时,应轻轻摆动,以便找出最大值;
游标卡尺用完后,仔细擦净,抹上防护油,平放在盒内,以防生锈或弯曲。

网友A:
有意思,现在来传授五、六十年代机械工厂最常用的知识。

网友B:
记得我刚找工作做电工的时候,车棚接灯,让我列个单子。

本来想买20的管子,完全不懂,单子的的2,单位也没写
结果是一顿鄙视,说你2个的管子准备穿什么线呀

网友C:
实际工作中,不但要会用卡尺,深度尺,还要会用千分尺,其他的测量工具也是要会用才可以
我的测量工具就有卡尺,千分尺,20米的钢带尺(测量棍距调试机器用),钳工水平尺,测温枪,风速仪器,气体检测仪器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现在来传授五、六十年代机械工厂最常用的知识。
卡尺现在工厂不用了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现在都是用数显的了,不用再去学怎么看读数了。

网友F:
我也用的数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是用数显的了,不用再去学怎么看读数了。
这个很简单的都不会了,那难保类似30年前的【银河号事件】不再重演,94年北斗正式立项
【96年军事演习事件】使得【惯性制导】有了长足进步
潜艇反声呐探测也有了领先的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的数显的
那就是普通卡尺不会用喽

网友G:
使用测量工具是基础啊

网友C:
实话说吧,测量工具我是不喜欢用数字显示的,便宜的怕不准,贵的舍不得,现在的测量工具质量参次不齐,我的卡尺和千分尺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差不多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