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04-03):
请教各位老师,图片中红圈指令是怎样编出来的,这个没弄过,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图片中红圈指令是怎样编出来的,这个没弄过,先谢了!
由于你的截图的清晰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精确回答的地步,因此大致推测一下:
上面第一个红圈为使用MOV指令给特殊模块的缓冲区进行赋值。
第二个红圈推测为部分模块的特殊指令,请对照对应的模块手册查阅:
例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图片中红圈指令是怎样编出来的,这个没弄过,先谢了!
由于你的截图的清晰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精确回答的地步,因此大致推测一下:
上面第一个红圈为使用MOV指令给特殊模块的缓冲区进行赋值。
第二个红圈推测为部分模块的特殊指令,请对照对应的模块手册查阅:
例如:
这图片1和4行的指令怎样写的,望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