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03):
安川伺服电机编码器的型号怎么看,求各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这个应该要拆开后盖才能看到吧

网友B:
想换它?
订电机时就有编码器参数

网友C:
手册上有没有这个编码器的型号?

网友D:
能随便换吗?不是需要调零么?

网友E:
看您是哪一个系列的,有的可以用手操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