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水

楼主(2023-04-03):
进水后热继跳了。
拆开在130环境烘了四个小时,当时测的有一相有问题,待凉后,三相阻值相仿,也没有对地。
接电,试机,
然后就跳闸了?
请问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把电机上的连接片拆了,用摇表,一定要摇表,看看有没有相间短路与接地。

网友B:
电机绕阻的漆包线绝缘性被破坏了。这样的问题应该用摇表测相间,相对地的绝缘性。普通万用表测是不管用的。

网友C:
进水烘干冷却后一定要摇表测,绝缘电阻一定要符合要求才行,不是相仿就行的。

网友D:
连接片拆了用摇表测相间,相对地电阻。有万用表测三相电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水后热继跳了。
拆开在130环境烘了四个小时,当时测的有一相有问题,待凉后,三相阻值相仿,也没有对地。
接电,试机,
然后就跳闸了?

你“进水后热继跳了”,还用问“问问题出在哪”?

不是相间击穿短路,就是匝间短路,甚至相地(外壳)击穿漏电,这还用问吗?

进了水还要通电,不坏就有鬼啦!

网友F:
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几台电机也是被水泡了,当发现时电机屁股还甩着水花转着,停机抽水后,找来专用团队烘烤,更换轴承,测量全部正常。

网友G:
进水跳热继电器就说明线圈肯定存在击穿短路的问题,基本是报废了,如果你是用变频器带的,很容易变频都会炸鸡

网友H:
用摇表测相间,相对地的绝缘性。匝间短路不太好测

网友I:
带电状态下跳闸,绕组被损坏的可能性极高,烘干之后应该测相间绝缘,有条件还要测每相直流电阻,以判断是否有匝间短路或相间短路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几台电机也是被水泡了,当发现时电机屁股还甩着水花转着,停机抽水后,找来专用团队烘烤,更换轴承,测量全部正常。
这个应该也是转了一段时间了。
拆开后,流出起码了2L水。

网友J:
问题出在电机。

网友K:
可以测量电机的电感量与阻抗值。根据这两个值基本都能判断出电机是否线圈有问题。接地用摇表或者兆欧表测量

网友L:
有没有可能再装回去,线接错头尾

说到进水后还通电,在自动供水的地方还是很常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可能再装回去,线接错头尾

说到进水后还通电,在自动供水的地方还是很常见的
后面是一台泵,相序错了无所谓,倒一下的事。现在是合闸就跳大闸。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可能再装回去,线接错头尾

说到进水后还通电,在自动供水的地方还是很常见的
后面是一台泵,相序错了无所谓,倒一下的事。现在是合闸就跳大闸。
哦 那就是没将电机大卸八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可能再装回去,线接错头尾

说到进水后还通电,在自动供水的地方还是很常见的
后面是一台泵,相序错了无所谓,倒一下的事。现在是合闸就跳大闸。
哦 那就是没将电机大卸八块
拆了的,只把定子烘了几个小时。

网友M:
进水后烘干后摇测绝缘。我们这里地坑电机进水,放电炉炉子里面烘干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可能再装回去,线接错头尾

说到进水后还通电,在自动供水的地方还是很常见的
后面是一台泵,相序错了无所谓,倒一下的事。现在是合闸就跳大闸。

知道一点  的意思是UVW相每相的头尾有没有搞错,比如正常是U1-V2,V1-W2,W1-U2,

假设V的头尾搞错,那么就是U1-V1,V2-W2,W1-U2,这种情况也会通电就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可能再装回去,线接错头尾

说到进水后还通电,在自动供水的地方还是很常见的
后面是一台泵,相序错了无所谓,倒一下的事。现在是合闸就跳大闸。

知道一点  的意思是UVW相每相的头尾有没有搞错,比如正常是U1-V2,V1-W2,W1-U2,

假设V的头尾搞错,那么就是U1-V1,V2-W2,W1-U2,这种情况也会通电就跳闸的
嗯,这个绝对没有搞错的,只拆了铁片而已,其他没动。

网友N:
线?圈?绝?缘?破?损?了?,
摇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