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接头,有人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楼主(2023-04-03):
这是一个捡漏机上旋转接头。
看看大家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A:
淘宝。
有通气的,有通电的
也有混合的。
里面的密封圈不耐用,特别是现场灰大的工作环境

网友A:
叫那个啥,气滑环,电滑环
有一家做设备的,他们嫌弃买的不好用,自己做了一个,就单口通气,气动架子,回位用弹簧,感觉很耐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气用的,淘宝上很多是厂家的选型手册上有的才有得买,但看你这个外形,真没看出来是哪个牌子的,建议看看那上面有没有商标和型号,这样才会比较容易找到,佛山这边也有旋转接头的厂家,但不一定有你的需要的型号

网友C:
气电混合型滑环,基本都是定制的,除非你有原来订货的图纸,不然就是重新找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不是我们需要的

网友E:
可以定做,我就在默孚龙订过,只不过贵一点。自己出外形图,说好要几路气,几路电就可以了。